进系统就黑屏,主板AGP的问题,该怎么搞?急急急!

楼主(2009-07-13):
一块技嘉845主板进系统就黑屏。经查是主板AGP的问题,用4倍速显卡一切正常,用8倍速显卡就黑屏。把主板动几下有时又能好,应该是接触不良。但不知该查哪个地方?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换张8X显卡试试

网友:
接触不良,先清理槽子

网友:
槽子清理过了,不行。显卡也换过。

网友:
电压正常,就换个槽子看看,多数是氧化

网友:
考虑北桥是否虚焊

网友:
怎样判断是不是北桥虚焊呢?通过按压北桥吗?

网友:
是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