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ZR1 电池不能充电!

楼主(2009-07-13):
充电IC 换过不行!!!

大家说说下面该查哪里?

网友:
先查下电池是不是坏了,这种情况比较多,换块试试
下步查查充电芯片的供电、BST供电、ACIN\ACOK、REF等,不要忘了看看高低端场管
LZ提供的信息太少了,再测测说说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那我再查查~~谢谢你!!!

网友:
看进系统在控制面板的电源选项检查一下时候能正确识别电池型号,能的话就是电池锁了或者保护了,不能的话旧有可能电池坏了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现在搞出新问题出来了!上着电池接外接电源开机 就有短路! 把电池拿下来 就能开机,

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啊 ?

网友:
肯定了,换料的型号错了吧!有时候BIOS也会引响的。还有EC与BIOS要匹配的,还有就是SATA与PATA的EC用料不同的。BIOS版本也不同的。看看VIN的转换是不是9V左右,如果不是就有问题,查查EC这边。

网友:
很可能是充电电路的MOS管对地短路了,查充电IC的输出控制脚的周围电路,

网友:
进系统看有没有认到电池。。上电源短路。。应该是充电MOS管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