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741GX-M键盘鼠标不能用

楼主(2009-07-13):
修了一块ESC 741GX-M,键盘鼠标不能同时用,我试了。单单插上键盘就可以用,要是插上鼠标就死在认硬盘那桌面,进都进不了BIOS,键盘三个指灯一直闪,拨掉鼠标就可以用了,我换了个键盘鼠标口还是不行,那排阻我也把他拆了也不行,电压有5V,不知道什么问题,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多半是主板的IO问题,建议换IO

网友:
测量键盘的5V是多少,是不是排容漏电 照你说的现象去掉电容后应该就好了

网友:
3# 九州电子 [
有5V,现在就是键盘鼠标一起插就不行,一点亮就不运行下去了,一拨鼠标就能运行下去,好像是鼠标跟键盘不兼容一样

网友:
不是不兼容,如果没什么影响,换个USB的不就可以了

网友:
检查一下PS/2上鼠标接口的DATA,CLK的对地阻值,如果不对就把排容拆掉,一般都是C181,也有的是4个在一起的贴片,都拆掉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全焊掉,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不行再打阻值看看!根据线路对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