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865PE主板,操作硬盘就自动断电

楼主(2009-07-13):
如题,客户抱来时的故障现象是蓝屏,进不了系统.
机器配置:CPU=2.53G(D);显卡=七彩虹5200;内存=512M.日立80G串口硬盘.
一. 以为只是内存,硬盘或简单的操作系统问题,从最简单的开始:GHOST一个XP,不料刚一启动到GHOST程序,就自动断电!反复几次都是这样;
    于是想检查一下硬盘,奇怪的是无论运行DM还是PQ,或者FDISK,FORMAT,一操作到硬盘就自动断电没商量!
    掛上我的一块只有DOS的硬盘,能顺利启动到DOS下,只要不涉及分区,格式化等操作硬盘的命令,可以长时间工作.
二.  把客户的显卡,内存,硬盘,CPU拿到MSI-865PE主板上,能顺利分区,格式化并GHOST   XP,而且进入桌面正常操作一切程序.
    于是我就断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我想先检查SB及周边元件,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故障,所以先发上来,以求大大们的指点.

网友:
先刷主板BIOS看看

网友:
电源 换过没 有可能是电源的缘故哦

网友(2009-09-16):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