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开机 不显示 而且打火(故障解决)

楼主(2009-07-13):
现在接的纯平的越来越少  一个月还碰不来一台.
  接到显示器  刚开机就看到高压包处打火  测了 一下 行管  升压管 不坏  当是也没想那么多
一般高压包打火 高压包坏的多  正巧手上也有同型号的  就换吧!    换上了 开机还是打火.  同样不显示  (心想不好判断 失误 )     就查吧   把逆程电容取下 量了不坏  高压也有 行管已工作
最后测得 电压高  (原来逆程电容 拆下来用表测 容量正常  加电发热就不正常了)  换上显示器正常!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说得简单明了,感谢分享,像这类的经验如果经常看到,肯定进步神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逆程电容的俩脚有没有虚焊啊??  或者有点鼓鼓什么的

网友:
我手里有台长城的,现象也是开机打火,按LZ的经验,换逆程电容,还是没有好,晕~

网友:
接地不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