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编程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一般BIOS都有固定的座子,但是有的就没有,比如像MX251605这样的8条脚的芯片。因为没有座子我把他焊在别的座子上,按角顺序焊好,放在编程器上面,可以读出里面的内容,但是不可以擦除。也不能写。一写就说错误。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做啊,一定要找一样的座子啊,知道的讲一下,谢谢啊

网友:
那到不一定呀,"不可以擦除。也不能写,但可以读取数据"1:编程器的电源功率小;2:芯片有写入密码保护.

网友:
你在编程软件里面是选的这个芯片吗?有的编程器不支持的芯片,选别的相同容量和封装的型号,可以进行读操作,但是写不了

网友:
谢谢两位,我的编程器是580U的。刷IBMT2的EPROM也会出错,难到是编程器不行???

网友:
1:把你的电脑操作系统重新做一次,在安装编程器软件,其他的软件先不装.
2:注意芯片的引脚和编程器的缺口位子.
3:试一个空24系列的ROM,把文件写写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试一下,今天刷一个IBMT400的BIOS 也是怎么也刷不进去,听同行讲,不可以刷只能换芯片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