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明基这款驱动板的MCU是不是集成在主芯片上的??

楼主(2009-07-13):
如下图

要如何刷写MCU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一般不会集成在 主芯片上的,关键看圈住的芯片,机器如果支持ISP在线写就可以连接编程器写,不支持就要把芯片取下写.

网友:
芯片信号看不清楚,RT的芯片是主芯片集成MCU的。有的型号是内置存储器,有的型号是外挂的存储器

网友:
这个驱动板很明显晶振旁边那个贴片的就是MCU,应该是MTV512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显晶振旁边那个贴片的就是MCU是MTV512,这个是明基FP17G+的驱动板,有没有哪位兄弟有这个MCU程序,这个能用编程器刷写吗??

网友:
可以用液晶编程器在线刷写程序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需要MYSON的工具在线刷写。但这个程序是没办法读出来的,只有工厂才有的。

网友:
基地卖的液晶编程器能写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算可以写,你有这个板的程序吗?

网友:
都是什么问题要写MCU程序啊,想知道下,我这边有2台也是同样的板,都是不定时黑屏,自己又会亮,最后判定是驱动板的问题,会是MCU程序问题吗?我都换板的,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回楼上,不能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不能开机一般都是按键漏电,你把按键全部断开 安装一个新的按键在电源开关的位置你开机肯定是可以开机的,今天下午修了4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机子,我的故障是白屏,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不能开机一般都是按键漏电,你把按键全部断开 安装一个新的按键在电源开关的位置你开机肯定是可以开机的,今天下午修了4台这样的机器
引用 网友B:

我把按键板取下来了,直接短接开关那条线还是不亮

网友:
mcu是小的RTD哪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