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升技ABIT-NF7芯片型号~急~~在线等~~

楼主(2009-07-13):
昨天客户送来一片升技ABIT-NF7主板,故障开机闪一下就灭了,板之前被动过,南桥供电的位置被拆了一个8脚的芯片,有哪位朋友有同型号的板或知道型号的请告诉我一下~~急啊~~在线等~~~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未命名.bmp

网友:
芯片位置图

网友:
RT9173  4500都行的,看右边是不是4个脚连接在一起的3.3V吧!那个MOS管是内存共电吗?

网友:
是4个脚连一起的3.3V
是4500和RT9173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