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 偏粉色。。跪求高手帮忙。

楼主(2009-07-13):
长城1772ED (17寸)偏粉色。调三色也没用。。。。请教高手帮帮忙~ 先谢了!
长城

网友:
提个建议,先用正常的显示器测试一下主机显卡的信号输出是否正常,遇到过显卡故障引起的输出偏色,调显示器是调不过来的

网友:
尾板开焊了没,用放大镜看看,主要是那个 视放块,LM2439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