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DVI接口,一个花屏另一个不花

楼主(2009-07-13):
手上有十几片网吧换下的双敏速配PCX7628GTe 7600GT 256M显卡,双DVI接口。卡刚拿来时都是爆两个电容,换过电容之后,有一两片是两个接口都花,其它的大都是一个接口测试正常,另一个接口跑3DMark 05也正常但进剑侠3这种大游戏测试,过会儿就会花屏甚至卡机。请教下这种现象会是哪里故障机率大点?

花屏接口跑3DMark 05连续跑几遍都很正常,进剑侠3有的刚进游戏就花,有的玩半个小时才开始花,问下测试显卡除了用MAST外,用哪些软件测试才彻底点?

网友:
这种PCB总线和GPU的问题多一些。
必须全重植GPU应该好的机率大。
必要的时候需要换GPU。

网友:
电容爆了电压会很不稳定,电压不稳就容易造成芯片高温运行。你先看看爆的是哪一路供电的电容,爆的是给GPU供电的话就是GPU虚焊了,爆的是给显存供电的那一路的话估计有显存挂了

网友:
一张卡子上 2*dvi口表现的现象不一样?

网友:
这种PCB总线和GPU的问题多一些。
必须全重植GPU应该好的机率大。
必要的时候需要换GPU。
引用 网友A:

那我先加焊下GPU,不行只有重做BGA了,呵呵

网友A:
那我先加焊下GPU,不行只有重做BGA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有问题吗?这种卡我修过不下100片

网友B:
有问题吗?这种卡我修过不下100片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谢谢版主,呵呵,只是手上没这种芯片的钢网,先加焊看下,不行就手工植了,恐怖。。。

网友:
显卡花屏真讨厌啊

网友:
这个卡我也有10几片扔着。都是显存全部报错````三星的什么显存真垃圾。。。5532

网友A:
没问题,谢谢版主,呵呵,只是手上没这种芯片的钢网,先加焊看下,不行就手工植了,恐怖。。。
引用 网友B:

没网就用通用网呀,植珠0.3以上的,我一般10-20分钟就能植好一个,包括没有钢网的,。。 不过好像现在视力越来越差了样,不值得呀,为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