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消桌面阴影

楼主(2009-07-13):
通过总结,总共有四种办法:
1.“我的电脑”--“属性”--“高级”--“(性能)设置”--“视觉效果--自定义--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确保这个选项被选中)--“确定”
2.空白右键/属性/外观/效果/在菜单下显示阴影打勾.
3:空白右键/排列图标/在桌面上锁定web项目去除打勾
4:在桌面空白处点右键,“属性”、点“桌面”选项卡,点“自定义桌面”按钮,点“web”选项卡,将“网页”下面方框里的网址全部删除,并保持在“锁定桌面项目”前不要打勾
都不管用

网友(点评):
如有和楼主一样的情况,请看我的方法。解决方法在10楼。

网友:
没看明白你是教人取消 还是请人取消?

网友:
运行-gpedit.msc -系统-桌面

网友:
确实没看懂LZ说的什么东西,你说取消我还可以告诉你两个方法,但你这说的什么东西我跟2楼的是一个意思!不懂!!!

网友:
我用的都是第一种方法就能消掉了

网友:
一般就直接按照楼主的方法可以解决

也有碰到过一次(几年前)无法解决的

后来我记得是换了主题以及XP升级后解决了

网友:
楼主 你先试一下 换一个系统主题

网友:
好久没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了,

网友(2011-08-23):
有时候这种问题得重装系统

网友:
用你所列的方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下面这个就很好用了:(解决过多台)
   在 “开始”中点击“运行”中输入“gpedit.msc”,点击” 组策略”;在“用户配置→管理模板→桌面→Active Desktop”中,点启用Active Desktop,选定“已禁用”,点禁用Active Desktop,选定“已启用”.
    然后再右击“我的电脑”,依次单击“属性/高级/性能设置”在“视觉效果”页中将“在桌面上为图标标签使用阴影”这项勾上!单击确定.都做完后,多刷新几下.或许桌面上那些图标就没有阴影了.
    产生因为,从网上下了图片存在某个盘后,然后换背景时,由于电脑属性中背景下拉菜单没有,单击旁边的浏览找到喜欢的图片做为背景,结果就有了阴影了,以后要再背景时,最好直接在图片上单击右键,选设为桌面背景这样就没问题了。

网友:
遇到过,
用楼主的第四种方式搞定的。

网友:
2000年刚用XP时就摸到了。还是感谢楼主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