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715l 1129-2-le3

楼主(2009-07-13):
这块驱动板的接高压板的线,我不知道怎么接。。。

也就是 5V 开关 GND,请指点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接,在PDF的最后一页的CN503

网友:
嗯,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和我的板子好像有点差异,也许是我的学艺不精,请详细指点一二!

不胜感激@

网友:
AOC代工的显示器电源接口都是一样的,插头上有白点的是1脚

网友:
直接把脚位告诉你吧,电源板上的脚位:1.3.7.8.11.12是地,5.6脚是12V(驱动板不带功放的话就不用接),9.10是5V,2脚是高压启动,4脚是亮度调节,驱动板的以此反推。

网友:
我把这个驱动板发上来..请武汉天涯浪子 在指点一下,我这个机子的电源板是没有修的必要了,因为都烧胡了,驱动板是十二针的,但是只用上了一排,也就是只用了六个针...

不敢乱试呀,请指点哈.

我不晓得那个是5V,那个是开关,请帮我标注一下..

第一次经手这个板子,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