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6600 NF4主板能识别 别的就不行了

楼主(2009-07-13):
不知道什么原因能照成部分主板不识别 希望高手解答
显卡
不识别

网友:
你用了几块主板试机?
看其点亮时工作在几倍速?
如果是16x 的
就属于办卡兼容
板卡不兼容的 实在不算少

网友:
这种问题要分开考虑的。显卡PCB板总线和主板PCI-E总线传输有问题。(X16故障率高一些)
多试多换件就可以知道具体原因了,这个问题以前说过多次了,再说就没意思了。哈哈。。。

网友:
谢谢 我多多换件 谢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