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3S开不了机

楼主(2009-07-13):
手里有块NF3S主板,故障现象是开机CPU风扇转,测试卡上面只有4个电源电压指示灯亮无代码,用手摸CPU无温度,请问这种故障是驱动IC坏还是其他原因,新手一个,请多多指教

网友:
先测量全板电压,在报上来,你这样是在没法回答

网友:
看CPU是不是没有供电,还是没有复位

网友:
无供电就把CPU供电修出来

网友:
无供电就把CPU供电修出来
引用 网友A:
新手第一次修这个,能否发张这主板的图纸?或者电源部分的图纸也行【做了10多年家电维修,现在想转做主板电脑这块】

网友:
没图纸,,可以参考其他帖子,,有介绍的

网友:
没图纸,,可以参考其他帖子,,有介绍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ISL6566各引脚功能分别是什么?

网友:
ISL6566第7脚通过一个电阻外接VCC电源,刚才检查发现该电阻没有了,请问这电阻的阻值正常是多少的?这板可能被人动过手脚,是从客户家里换下来的

网友:
我刚上假负载测得CPU核心电压0V,总线电压0V,基准电压0V,VDDA2.47V ,复位电压0.13V,PG2.47V   ,CPU到北桥AD输出0V,总线电压0V,电感两边没电压,上管两边脚都有11.74V电压,下管两角没电压,长按POWER-ON可以正常关机,请问各位要怎么维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