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N3430 不开机

楼主(2009-07-13):
Fujitsu N3430 不开机, 查保护隔离电路保险断路,该保险是5A,我换一个一样的但是7A,通电后前面的电感电压都测不到(不到1V)。是这个保险不对吗?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建议LZ找个培训班先学习一下

网友:
表述不清,肯定还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