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3):
电流表0。03待机,3V,,5V都有,,开机无反应,
不触发

网友:
给出图纸 才能叫人分析

网友:
加南桥了!!

网友:
他的显卡接口处烧了一个小块

网友:
待机电路和开机电路是否正常,南桥和EC晶振是否起振,开关脚有无高电平。

网友:
一切正常,就是开机没反应,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IO的问题吧。。。。最好说的详细点。

网友:
电压上电时序有问题,二级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F50A是比较新的机型吧,没图不好分析了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纸上来

网友:
先加焊一下EC然后看看能不能出发,不行就换个EC试试
还不行就看南桥了,查查时钟 复位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