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总是点不亮

楼主(2009-07-13):
LG17未来窗的纯平显示器,一开机显示灯能亮一下能听见开启的“呲”的声音。显示器一直是黑屏,一直重复这样,重复亮灯还有“呲”声 请高手看一下是什么毛病!

网友:
“呲”的一声说明行启动了,LG的有几个型号尾板容易脱焊,检查一下尾板吧

网友:
它总是反复的“呲”,就是屏不亮,会不会是高压包短路保护啊?

网友:
有时候升压电路不工作导致二次电源不工作也会变成不显示,有消磁声,指示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