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1V不充电外接电源不开机

楼主(2009-07-13):
ASUS Z91V 当时拿过来是这样的, 客户说是不充电, 电池有时可以开机有时也开不了机, 于是,拆下接带电流表的电源, 发现待机只有0。02A 按开关也无反应,按照以往的经验,待机时电流肯定是低了, 初步断定为,外接电源的隔里电路有问题, 所以待机不正常,
   于是就想应该很好办, 就把客户先湖弄回去先, 自己再慢慢搞
OK 拆机下来一看, 发现电源接头进来第二个MOS管烧黑了, 惊喜  发现问题了, 量了量发现这个MOS管输出极就是一隔里点, 于是换了一个上去, 上电, 待机电流0。04了哎正常了, 按开机,哎还是开不了机子, 于是佐查佑查都找不到问题, 于是就休息一下想了想, 记得以往好多ASUS机开关健都是不良, 这机子会不也一个样呢, 经测试, 我的神啊, 真的是开关坏了, 还搞的我东搞西弄的, 换了一个, OK 了可以正常开机, 上屏一看还是点不亮, 于是插上论断卡一看原来是内存不过, 搞一搞终于显示了,
  整了那么久终于OK了, 装机上电池开机让他充电, 大概开机让它充电充了三小时, 哎就去看了, 一看吓一跳,乍还是百分之一不动的, 关机拆机下来, 上电池再上可调电源, 哎发现充电电流有2。11A应该是可以充电的, 一会再看, 电流老是一跳一跳的, 老是从2。11A跳到。0。01A,发现不正常了, 老是这样跳肯定也充不了, 手上也没电池试板子充电电路有问题还是电池, 正苦恼, 于是休息一会,去问问我师傅, 他说你不会先替换一下嘛, 认真想了想, 虽然没有电池, 但我手上有好几块差不多的板子啊, 找来那板子试了一下, 哎发现情况也一样, 这样终于放心了, 肯定是电池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用示波器观察电池的CLK DATA信号,可以判断 电池好坏。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其实按我的习惯,先查简单的,判断电池有没问题后,再查其它的,

网友:
好啊,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CLK DATA信号怎么判定呢?

网友:
那我没有示波器,那还有没其它办法检测

网友:
电池接口处有3组电压,,用万用表测均为3.3V,,一个为CLK 一个为DATA一个为THM,,均连拉到EC..THM为电池检测DATA 为电EC到电池的数据通道,,CLK为电池内部的工作电路提供时钟,一共就三组,,,应该好测吧

网友:
最近遇到很多充电有问题的机子。。只有一台DELL的修好了,I/O坏了!

网友:
刚学维修没多久,电池这玩意,也把我忽悠了。不知道到底如何检测好坏!

网友:
我也磁到一个不充电的机器,X31的,信号也测过了,好的,上电,充电电路都测过了都好,最后换了充电芯片好了,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