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000不知从何下手

楼主(2009-07-13):
最近刚想学本本维修,刚好朋友的一台华硕M5000不开机了,按开关和没安一样,变压器的电压测过输出19V正常。拆机,换MAX1987故障一样,测电源接口边上的一个八脚IC上面的电压一直从1。8到2。5V之间来回跳变 。[现求维修方法。整板图如下,拍的不是很清楚,有哪位大侠能配合这个主板详细说下本本维修中的常用测试点那就万分感谢了,本来想发个悬赏贴的,经验不够,只能求助了[localimg=180,134]2[/localimg]

网友:
主板全图,在上面发不上来,

网友:
测电源接口边上的一个八脚IC上面的电压一直从1。8到2。5V之间来回跳变
你量的是几脚?
看样子那个8脚像是保护电路的,可能是后极有短路

网友:
换SB的就行了

网友:
要换SB吗?

网友:
奇怪的是,我测MAX1987边上的电容和二极管,电容用二极体档测,显示是5,边上很多二极管正反测都通,都不知道是哪个东西短了

网友:
楼主这样学东西的精神是让人佩服的,不过这样可能会让你的主板报废噢。真想学的话还是找个会修的人带你一段时间会更好一点

网友:
楼主想学的话建议还是先找师傅带吧。。什么都不懂就开始修很容易把板报废的!

网友:
楼主动手太快了。学修本先参师吧。在线用万用表测电容只能量是不是击穿了。别的是量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