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30BA加电不显

楼主(2009-07-13):
请问三星730BA加电不显是高压板问题还是解码板问题  小弟我刚入门所以有些东西不太懂希望各位指导一下

网友:
先外接高压条把灯管点亮,再开显示器看,就能判断出问题所在了

网友:
高压板问题了,三星液晶都是高压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