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主板CPU风扇不转

楼主(2009-07-13):
IBM主板CPU风扇不转
查风扇供电12V没有,追到芝麻管,另一脚有12V,电压不过来,这是为什么?
且主板上所有的风扇接口都没有12V供电~!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电路,或发个电路图上来看下~!

补充:板可以正常跑码,能显示

网友:
查电源ic~~

网友:
跟电源IC有什么关系?
此板风扇不转但能正常进系统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没看到补充内容~

网友:
没关系,是我表达不清楚~补充是后面写的~

网友:
IBM的好像带风扇调速把,,CPU温度是不是低,风扇不转?看看BIOS里的设置

网友:
风扇坏了吧    换一个哦

网友:
回6楼:BIOS里面找了很久找不到,最后没办法只有把12V电压跳过芝麻管直接拉过去用~
         试机正常~估计失去温控功能
回7楼:你的想法过于简单,维修人员难道连基本的配件都不懂得先排除就来这求助?- -

网友:
把那个芝麻管换了再说吧

网友:
我有一块IBM的主板,要温度高了才转的。温度低下来他又不转的,是温控的,所以说应该是正常的。楼主可以让他多开一点时间,运行一些大型的软件看看会不会转的。

网友(2009-11-10):
我有一块IBM的主板,要温度高了才转的。温度低下来他又不转的,是温控的,所以说应该是正常的。楼主可以让他多开一点时间,运行一些大型的软件看看会不会转的。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会这样是正常的,但这故障是进系统等到CPU温度过高自动断电时风扇都不会转的
这么久的帖还回复,因为我今天又接了这样的两块板

网友:
应该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IBM的不都是转哈停哈的

网友:
是不是IO控制温度的啊!!!看看IO是什么型号的。实在不行就改个12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