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24程序坏了从什么地方下载呀

楼主(2009-07-13):
显示器的24程序坏了从什么地方下载呀
请问各位大哥们24是从什么地方下载的

网友:
那你的找同型号的显示器把它的24程序读出来,然后再刷到坏的里面去,或者发到论坛里向大家求助一下你所需要的显示器的24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