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寸液晶 不通电 型号940nw

楼主(2009-07-13):
来自: 广东湛江
加电 后 本来是伏15 电压只有5伏 5伏只有1伏 不知道是什么把电压拉低了
三星

网友:
负载有短路会把电压拉低,若果负载没有短路就检查电源厚膜和反馈电路,电源厚膜坏和反馈电路有问题电压也会不正常

网友:
把背光电路甩开.看能不能恢复.不行重点查反馈

网友:
1负载有短路2稳压控制电路,

网友:
电源IC DMO465R第六脚电压有跳动300V到180V之间 会不会是电源IC有问题 这个IC能不能用三星CRT上面的电源IC 904 804 104 代用 谁有没DMO465R的引脚定义

网友:
现在换了个KIA 431A可以了 在考机中

网友(2009-08-20):
郭祥祥
楼主,你好,你的电源板修好没有,我有一台跟你的一模一样,请教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