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g 外接电源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09-07-13):
小弟有个Acer 5520g本子。单独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外接电源拿下电池不能开机。也不能给电池充电。 小弟是个业余地。LA3581图已经下载了,想自己修修试试。现在已经拆个稀巴烂了。希望有高手指点下,无上感激。
不开机
不充电
ACER

网友:
最好找专业人士维修

网友:
电源口坏了

网友:
充电部分可能性大,无ACIN信号导致不开机

网友:
如果楼主真的没修过机器的话还是不要自己动手好了,这样会把问题搞大的。还是小心点为上

网友:
如果,电源接口没问题的话,那就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元件短路了。
你自己找电路图,跑电路看看,那那个电路,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
接口没坏。还有个故障现象忘了说了。接上电源适配器后,开机灯会闪下。但电源适配器的等就灭亮灭亮一会。就是起不来。 找了很多资料都说是隔离保护电路短路了。不是MOS,就是二极管坏了。 但电路图还是有点没看动。这个坛子怎么上传照片呢?

网友:
笔记本的加电过程是怎样的谁能说一下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AC接口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