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控制芯片为SG6105D的电源启动不正常

楼主(2009-07-13):
用控制芯片为SG6105D的电源启动不正常,有时正常使用,有时不能启动,出现不启动时,每次短接绿线,风扇都会转动几圈,查整流管、换滤波电容无效。情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2009-08-26):
我现在也有一台佑泰300U故障和楼主一样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换推动管试试,我有航嘉的就是换推动管后就好了

网友(2009-10-10):
我也有一块佑泰300u。紫线有5v,绿线5v。绿线接地不起动。不知道是哪的事

网友:
15脚地
+5V通过同一路同时供给紫线和20脚
1脚输出电压供给绿线PSON
如果这两个电压正常,那芯片基本上是好的.

网友:
我有个电源故障和楼主的一模一样,郁闷中!

网友:
怎么没有师傅给共享一下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