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3例

楼主(2009-07-13):
昨天客户那来三台电脑,经过详细检查,发现3片都是主板问题,分别是:V星915主板详细型号忘了看,两片技嘉GA-M55S-3S  AM2主板,先是修MSI的,测试卡代码:- -   -  -  4位显示的, 第一次开机测试时,最多可以开10分钟就自动关机,随着第二次,第三次,关机时间越来越短!怀疑是散热问题!触摸各心片,桥没 CPU风扇,没发现异常!奇怪啦!于是把主板斜过来看,发现CPU风扇和CPU坐间有一条缝,于是用手触摸CPU底部。果然汤手!原来是CPU风扇一边跷起来!校正后开机,依然是:- -   -  -  无代码!测量各电压。时钟 复位均正常!一时失去了信心!想刚才CPU底部发热那么汤会不会是虚汗?那下风扇,用力一压,复位,哒~~的一声!呵呵!问题找到了,那锡炉加热后OK!
2。GA-M5SS-3G,通电CO,测量各电压 时钟 复位 都OK!触摸I/O IT8716F-S 发现有点烫!平时刚开机的时候I/O是不会这么快发烫的,更换后OK!
3。GA-M5SS-3G,通电CO,测量各电压 时钟 复位 依然OK!更换I/O,故障依旧!从修好的板上搬个BIOS上去!C1-24-25后显示!BIOS问题!用3000U刷拆下来的49LF040B,到验空出错!手头没有相同的BIOS!那个了39FL040AP刷,装上去故障依旧!到网上定了2个49LF040B,刚才伙到,刷了个低版本的OK!相同的主板用乾坤大罗移是最好的!
因地理问题!收费240元,没片80羊! 发上来庆祝下

网友:
请问CPU座虚焊(空焊),怎样用锡炉加热OK?我有台600W锡炉,很少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到400 座加上助焊膏(要好的那中)待锡融化了,就可以了,可以碰下CPU座4个角动的话已经融化了

网友:
怎么我的板没那么好修呀!!!~~~~~~~~~~~

网友:
你的主板维修费收得起价啊,我修10才有你的这个价。

网友:
在小区里面的,修主板80 换170  XP 40 我们量没电脑成那么多啊,一天几单不用那么辛苦咯

网友:
牛人啊...還沒修過,怕沒生意,請問大家維修的每月能搞多少啊???

网友:
我每一块收费30到40元。

网友:
虽然我也梦想有一天能够学会修主板,但恐怕今生是学不会了!呵呵!已经成为主板维修的高手了。祝贺你!

网友:
高手呀,我就知道C1,A7是内存不过,还没有看到过C0,看来还是见识少了,要多多学习了,

网友:
收费240元,没片80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