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bx主板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09-07-13):
大家好,,我是新手手上有一块华硕P4VBX-MX的主板不跑码现象如下,,,希望大家给予指教:
     1.此芯片是VIA的,,,主板有复位,,内存供电也正常,,,主板上也没有芯片发热,,,,
      2.我觉得可能是BIOS有问题,但是我手上没有编程器,,,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你这种帖子估计是没有人回复的,你应该把你测试的数据,测试点贴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分析

网友:
不跑码有N多原因,主板上很小的元器件都可能会引起

网友:
找片相同的好板换个bios试试

网友:
搞维修最好还是把一些常用的工具备一下,编程器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