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不能修串口硬盘

楼主(2009-07-13):
我买了套PC3000现在发现不能修串硬盘。把硬盘插上去没有反应,所有的灯都是灰色的,不知道是没有设好还是卡本有问题。
串转接卡在主板上能认到串口硬盘(串转接卡是好的)
想请较各位用过三千的老鸟指点一下。
是什么问题。
多谢!!!!!!!!!!!!!

网友(2009-11-14):
关注中,才买的不会用,超级郁闷!!!

网友:
修复串口硬盘 要用到专用的串口硬盘转IDE硬盘连线

网友:
可以用呀,我一直都在用

网友:
能修的
我们一直再修
注意一下接线,那种转接卡,包括COM 适配器,经常松动

网友:
版主说的是!有时接不好就是识别不了!卡口扣都要扣上才好!

网友:
转接卡上的那种接软驱的电源插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