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主板 华硕K8V-X SE 诊断卡不跑码 ,

楼主(2009-07-13):
我有一主板 华硕K8V-X SE 诊断卡不跑码 ,诊断卡CSO和BIOS,RST灯都亮,刷了BIOS,还是一样,望大哥们指点指点。

网友:
大哥,复位灯都长亮还刷什么BIOS……主板最基本的工作条件都不满足

网友(2010-01-22):
请问下楼主BIOS芯片型号是什么,有块同样的板,BIOS芯片不见了。

网友(2010-03-15):
CPU 底座问题?

网友:
pmc   pm49fl004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