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青华同方显示器,插电就烧保险

楼主(2009-07-13):
青华同方719BF
     故障   插电不显示
   初步判断是电源问题,拆开机器外壳,检测发现保险和一个热敏电阻烧了,其他的比如电源心片UC3842电源管7N60都没坏,整流桥也没坏,反正整流桥后面我都量过可怀疑的地方,都没问题,就插电还是烧保险...
     第2步  我把电源心片UC3842和电源管7N60更换了新的,再插电还是烧保险,老是烧保险后面的东西又不烧,感觉是整流桥前面的问题,干脆把大电容也换了再插电还是烧保险
    现在就郁闷了,该查那里呢??哦,这青华同方的显示器容易坏高压包,我把高压包的B+脚脱开,还是会烧,次级电源的2极管也没坏了.......
       有谁碰到过这种问题??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300V整流滤波后的电路全部断开,如果不烧,就说明是开关电路问题,继续烧,则查整流滤波和消磁电路,这样楼主应该明白怎么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跟我具体说下   脱掉那些东西
  电源上的东西乱脱掉很容易暴砸掉的,脱7N60和变压器么还是只要把300的负载全脱掉就OK

网友:
把300V滤波以后的东西给全部断开,如果这个不清楚的话,建议你直接送修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我现在修好了,是滤波电感坏了。。。。
   楼上的朋友,你说话好直接哦,伤人啊~!!
   我是自己学修显示器的,虽算不上什么高手,但也修了2年
   被你这么一说,呵呵有点不服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示器的电源有几种,并不是把300V的负载脱掉就可以的,有些是会暴的
   300V不就是分3路往电源心片   变压器   电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