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C5右边4厘米不亮

楼主(2009-07-13):
我有一台PHILIPS170C5液晶显示器右边4厘米不亮是什么原因啊?
我是新手。不知道是里坏了。特来请教师傅帮忙!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有可能是分辨率不支持,你把分辨率试试打低

网友:
星语星
怎么开始启动时在出现PHILIPS画面时是满屏。等下就出现右边4厘米宽花屏。慢慢就变黑了。各为师傅帮我分析一下。究竟是不是屏坏了?应该怎么修理?谢谢!

网友:
一、有可能是分辨率不支持,二、屏坏了

网友:
右边4厘米宽花屏。慢慢就变黑了 屏坏了!

网友:
如果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就是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