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个维修思路

楼主(2009-07-13):
INTEL原装865主板,跑马正常,能见到有显示。插电源自动开机(已经放电)开机6秒左右自动关机,无明显的芯片过热,BIOS以刷,求个维修思路

网友:
不就是先找出过热的元件吗?用手摸。如果有红外摄像仪那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芯片发热,我说过了

网友:
INTEL  原装的 机器 还有一些其它的品牌机使用 的IO芯片一般都是SMSC的  你看看 你的板子上的IO芯片是什么型号的!!一些IO是控制开机的,换下IO芯片试试!!!

网友:
自检有没有什么错误的提示吗?

网友:
查下主板上各个电压有没有短路的,还有控制通电的有哪些元件啊,看他们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等

网友:
换IO试试。

网友:
注意观察是刚一显示的同时断电,还是读其他设备时段电,

网友:
9# 新星座 什么都没有也是6秒断电

网友:
先尝试换IO吧
上电保持的时间太短,才六秒,测量各点电压都来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