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维修难题,用MBTEST测试完后已经看不清,怎么定位?

楼主(2009-07-13):
进来显卡接的多,找了半天说MBTEST能测试显卡那个显存坏,可我测试完后,就是一偏花啊,那能看清什么定位,各大虾有什么赐教点啊,
还有软件发给小第们试试,谢谢!

网友:
没用过你说的这个软件。

想学测试显卡还是把理论搞清楚。最起码要先学会DC-DC是什么?
软件本版就有下载

网友(2010-03-05):
什么拾dc dc

网友:
目录下生成一个TXT 文件  直接换个显卡查看下就行了 他这个就是我们用的M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