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71g驱动板少件救助

楼主(2009-07-13):
fp71g的驱动板是AD一体的板,在MCU上面有两个IC一个是24C02,一个是S24CS1。一个板上是U1一个位置是U10请问哪一个是24C02的位置?这个屏是给别人修过了,这两个件都拆了,不知道焊哪里了,求各位手上有板的给我说一下。板上是写了个M170EP01   V2应该是板号吧。

网友:
有个应该是S24CS16吧,在MCU旁的就是EPPROM,它的容量大些,应该就是S24CS16,在VGA附近的是DDC,所以应该是24C02。根据电路就可以看出来的。

网友:
费这么大精力还不如买一驱动板,重写一下ROM,来得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