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07-13):
我今天看电路图上面是这么标的 有些 数据我不知道什么意思有没有大哥告诉下 ?

   25.000MHZ XTAL, FUND,500PPM,20PF load:high REL VERSION.

第一个的后面几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

网友:
XTAL是一种具有两个端子的电子器件,用于设定振荡器的频率.晶体只不过是经过小心成型的石英片,夹在与导线相连的一对金属片中间.在晶体上施加小的电流会导致它以很精确的频率振荡,该频率由晶体的形状和尺寸决定.这种振荡会产生一个电场.   25.000MHZ就是这个XTAL的振荡频率。
High voltage Rel是真空高压继电器

网友(2015-11-08):
网卡晶振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