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滴嗒响!!!

楼主(2009-07-13):
一台Acer17普屏,直接按一下开关马上松手的话就会滴嗒响,
显示不了。
如果按下开关等显示出来了,再松手放开开关就正常。
反正只要按下开关等显示正常了再松手就没问题,使用多久都没问题,如果主重启
显示器又滴嗒响,只能关掉,重新开(按下开关等显示出来了,再松手放开开关)。
不知是什么问题?
重启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轻触开关控制电源的主电压的。具体查后级的电容和面板按键

网友:
有点奇怪.但1,查开关,2,电源的电容,3,查MCU的供电.试一试了.

网友(2009-08-28):
好 像电源起保护 了

网友:
这就是开关电源保护了,先查开关电源,看什么元件坏了,或是电压过高保护了。

网友:
是消磁电阻恨不能不良吧。。。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