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GV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13):
下午客户送来一845GV的主板,故障现象是不加电。客户说在别人那已经修过了,说是南桥坏了。接板后目测I/O 83627thf已经更换过,所以应该排除I/O故障,于是开始动手,接电后用手摸集成网卡芯片、南桥芯片无发热,测量PCI有待机3.3,测量晶振有0.2左右的电压,测量POWER ON脚电压为5V,短接后无变化,断定开机电路有问题。跑线路,发现一102电阻开路,更换后加电测试OK。

网友:
楼主真是太细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