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AA220UA01的屏,故障白屏

楼主(2009-07-13):
MLAA220UA01的屏,故障白屏,驱动板给屏供电的场面管烧毁,但屏上的保险良好,测主要测试点的对地值,发现VDDA处,正反全是106,后经排查,是其一滤波电容漏电了,换后,对地值正常了,但上电后,测电压,VDDA处仅6.36V,断开测试点与其升压电路间的0欧电阻,测为13V,说明升压电路正常,其负载拉低了,但不知哪部分,其上VEEG处,正向 886 反向无穷大,电压为-6.3v ,VDDG,正向无穷大,反向609,电压仅8.7V,VDDA,正向无穷大,反向362,电压6.36V。将屏连上原板子,开机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图像,但满屏白线抖跳,翻滚.没思路了,请版主指点下!

网友:
这个不好搞,“VDDA处仅6.36V,断开测试点与其升压电路间的0欧电阻,测为13V”说明脉冲电路没有问题,另“将屏连上原板子,开机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图像,但满屏白线抖跳,翻滚."可能是印制在玻璃基板上的线路之间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