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error

楼主(2009-07-13):
开机的时候提示BIOS错误. 按DEL进入CMOS.
  我直接进入BIOS然后还原默认设置 保存退出之后就OK了.
但是过段时间之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什么问题? 没动过BIOS啊.一

网友:
我倒,更换电池,或者电池座接触不好

网友:
有的时候是些简单的问题,但往往给搞复杂化了.看楼主是新进论坛的,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人不是万能的,相信下次就会清楚了!

网友:
给电池放电

网友:
谁一开始就知道了。大惊小怪!!!

网友:
先看看电池是否有电。最好是3v  还不行的话只能按七楼上的兄弟去做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