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花屏
受到警告 1#

楼主(2009-07-13):
七彩虹8600GT显卡,开机在DOS下正常,启动到桌面时花屏或是卡住不动!~
新手维修不知从何下手~请教!!!!!

网友:
新手发新贴请先看本版版规!
这次警告!
其实显卡花屏有多种原因。但是对于PCI-E的显卡,我以个人经验来跟你说说你这张8600GT,首先你把PCB板处理好、散热、然后测DC-DC。如果正常接下来就是在测试软件的辅助下找出相对应的故障点。
有些卡是需要人工定位的,软件只能做个参考。

PS:1、故障点有可能是GPU存在回流问题,2、显存有损坏的。

网友:
心太急了不好意思。记住了。下次发贴不会这样了

网友:
心太急了不好意思。记住了。下次发贴不会这样了
引用 网友A:

理解就好。方便大家方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