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烙铁更换三极管和场效应管啊

楼主(2009-07-13):
怎样用电烙铁更换三极管场效应管
不会啊,

网友:
去买个热风枪吧。

网友:
先焊下两个下的把脚翘起来
然后大的就加多点焊锡就可以拿下来了

网友:
先在两边多加点锡,然后用烙铁一边拖一下转,速度越来越快,最后用镊子拿掉就行

网友:
没850吗?对于贴片的三极管,用35W以上的烙铁先在2个脚上加锡,用烙铁烫脚,用弯头镊子撬,把2个脚一个一个撬起来(注意别搞掉焊盘),然后在管子上面的金属部分多加锡,等锡融了整个就可以拔下来了

网友:
这么简单的烙铁功夫都没有啊

网友:
小小的管子还行,对于那种大的场管是容易搞坏的!!!

网友:
是插件的还是 贴片的

网友:
这个怎么做都是比较难的,所谓“要用工夫需利器”,买把风枪吧,这样不会损坏主板的焊盘。

网友:
一块好点的主板要600以上,一台风枪300左右。自己想咯

网友:
加点好锡 然后慢慢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