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电源故障!SG6841

楼主(2009-07-13):
是一台15寸戴尔液晶上的!!

一开始修好给客户用了两天 就返修了!

后来修一下 不接负载的时候都正常的,但是接上负载后老是烧

1.保险
2.整流桥
3.7N60
4.SG6841

谁能告诉我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

网友:
老是烧整流桥的话就可以怀疑客户的用电环境有问题了

网友:
我在维修试机的时候也烧了!跟环境无关!

网友:
请注意场管的消振二极管.如不良有可能烧.

网友:
应该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看振荡管的质量是不是过关

网友:
呵呵!7N60  S极接地的那个0点几欧的功率电阻有没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坏的!!!!

网友:
图中的电阻、电容、二极管损坏或不良都可能导致经常烧电源的。

网友:
300V滤波电容怎样?

网友:
呵呵,根据9楼的“斑竹”的图纸来看,你一接上负载就烧,从图纸上看,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供电电压是直接从输出端滤波后直接给的,当负载电阻变小到一定程度时,导致光耦不工作从而导致电源IC输出到开关管的脉冲信号过强,使得开关管电流过大损毁。呵呵,说的不对之处,请谅解也请告诉我。

网友:
你的机器最开始坏的是件。烧PWM一般是pWM脚到开关管的电阻和二极管坏了。或者是开关管的S电阻变质,还有就是稳压取样电阻出问题了。不能正确的检测后级电压反馈到PWM电压就不对了所以才烧的

网友:
呵呵,根据9楼的“斑竹”的图纸来看,你一接上负载就烧,从图纸上看,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供电电压是直接从输出端滤波后直接给的,当负载电阻变小到一定程度时,导致光耦不工作从而导致电源IC输出到开关管的脉冲信号过强 ...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位朋友说得挺对的。

网友:
你接假负载看看  是不是你后级负载过重

网友:
厉害 啊 都是高手

网友:
高手过多,呵..

网友:
我觉得光耦坏导致烧开关管不大容易出现,我觉得s极那个电阻应该换一下,好坏是测不出来的,你说好的就是好的吗?开关管烧,这个电阻必须换

网友(2009-09-11):
看看次级整流输出管是不是不良

网友:
整流桥,开关管 电源IC都换了的话 一般不会开机就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