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过热黑屏的原因有哪些,的确是正常散热?

楼主(2009-07-13):
rt,且黑得越来越快
显卡
黑屏

网友:
有很多种原因。PCB方案不同所以散热肯定是不同的
过热黑屏:DC-DC?GPU?

网友:
不知道你的过热是不是电源MOS部分过热,如果是请检查MOS,DC-DC,如果是用了很久的卡了,重点检查一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