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显示故障,求维修思路??

楼主(2009-07-13):
一块5200显卡,供电正常,时钟正常,VGA输出有5V,但接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诊断卡跑码91卡住.求教维修思路!!!

网友:
供电正常?电压值多少?把显卡风扇拆掉上个图我帮你看一下。
这样的提问描述太过于简单,回答起来有多种疑问

网友:
主板喇叭是否提示找到显卡
如果没有找到显卡就打值,查电压时钟吧。。

网友:
上传图片
一表笔接地,一表笔量晶振,有一脚有11.6V,一脚 没有.但量好的同样显卡也是这么高.
请帮忙看看!

网友:
量错了!晶振1.7V. 1.6V,帮忙看看各个地方电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显存电压不对

网友:
好的显卡为1.25V,这块显卡,更换了显存供电的APL5331,电压仍为1.23V,是否可认为显存有问题?

网友:
显存供电2.87V,没问题呀!

网友:
重新做GPU吧,

网友:
不会吧,不会做BGA,各位老大帮忙看看,有没有救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