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大家讨论一个无知的问题!希望参加!维修经验喔!

楼主(2009-07-13):
一块478主板.上假负载,有供电!有复位,但是测量假负载的时钟脚却没有时钟电压!当然了我必需提示一下,那个假负载我是测过很多块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都是确信没有问题的!!!!话题的重点!有没有可能说,供电有了,复位有了,然而没有时钟!注意主板是点不亮的?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是不是很奇怪呢?

网友:
不奇怪。
你的时钟芯片有没有发出给BIOS等其他芯片的时钟呢?如果发出了给BIOS等的。就是时钟芯片坏或者时钟芯片到你的假负载断路。。如果没有。就是时钟芯片坏或者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

欢迎参加远程培训学习更多内容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5644-1-1.html

网友:
不奇怪。
你的时钟芯片有没有发出给BIOS等其他芯片的时钟呢?如果发出了给BIOS等的。就是时钟芯片坏或者时钟芯片到你的假负载断路。。如果没有。就是时钟芯片坏或者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

欢迎参加远程培训 ...
引用 网友A:

看人家饼哥的广告做的,PF。供电→时钟→复位,按照这个顺序,哪没满足找哪吧。供电和时钟是基础,都满足了才能出现复位,楼主慢慢查。

网友:
一块478主板.上假负载,有供电!有复位,但是测量假负载的时钟脚却没有时钟电压!当然了我必需提示一下,那个假负载我是测过很多块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测试点都是确信没有问题的!!!!话题的重点!有没有可能说,供电有了,复 ...
引用 网友B:

复位都正常了 · ·    始终能不正常 ·???~!~~

网友:
我明白了,学习了,时钟决定复位嘛

网友:
没人指导我,我是自学了半年才分清三者的前后关系,真*脏话*蠢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