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80本本

楼主(2009-07-13):
联想V80本本,内存不过,不插显卡板,跑28,插显卡板,测试卡没地方插,插并口上不跑数,
插显卡板看电流,快过完显卡,但还是不显示,显卡板在别的机子上是好的,北桥也做过还是一样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插槽的座子有虚焊,先按着试试,能亮的话就补焊

网友:
显卡插槽的座子有虚焊

网友:
内存槽附近看看

网友:
我加焊了二次,不可能在有吧

网友:
显卡插槽的座子。,加了,还是一样,

网友:
内存槽附近看看
我也加焊过了,对地阻止,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