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K8N851GMF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9-07-13):
故障板型号:技嘉GA-K8N851GMF
故障现象:不触发,不加电。
故障描述:开机触发电路如下图(点击图片看大图)

1、实时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 1.54V 和 1.47V。
2、开机排针电压为5.22V。
3、IO芯片67脚(PSOUT)待机电压3.4V,68脚(PSIN)待机电压0V。
4、短接开机排针,67脚有跳变 3.4V—0V—3.4V;68脚有跳变 0V—3.3V—0V。
5、南桥旁电容电压1.6V,电阻3.3V。
6、强行拉低电压开机,不走码。

  下面该如何检测,修好这块板子。

网友:
72脚呢 老大 怎么帮你啊 68脚有跳变说明IO给南桥开机信号了 南桥有没给IO73脚开机电压啊
只有南桥给IO73脚开机电压了 IO的72脚才能拉低ATX14脚啊
你先测试73脚有没跳变一般都是 南桥给的持续3.3
如果没有 就把73脚翘起来测试 看看是不是南桥没给或者是IO内部损坏把南桥给的3.3 拉低了
如果有3.3 直接换IO

网友:
电路图都画的有问题

网友:
换IO  IO坏

网友:
换IO保证你能好

网友:
楼上说的楼主试试,也许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
72脚呢 老大 怎么帮你啊 68脚有跳变说明IO给南桥开机信号了 南桥有没给IO73脚开机电压啊
只有南桥给IO73脚开机电压了 IO的72脚才能拉低ATX14脚啊
你先测试73脚有没跳变一般都是 南桥给的持续3.3
如果没有 就把73 ...
引用 网友A:

这位帅锅基础比我扎实,按他说的试试。

网友:
特别感谢 唯虫 朋友的帮助!

  73脚焊在焊盘上时,测试电压为0V,将73脚翘起来后测试,电压有4.7V。并且翘起来后,主板可以正常触发上电,但是不走码,也无法通过开机排针关机,只有直接断电。

  73脚没翘起来之前偶尔可以正常开机,是可以正常跑码的。

网友:
这样是否已经可以确诊是IO芯片坏了?

网友:
由于你说有时能开机,那么你加焊一下IO试一下,如果加焊没有用,就换IO~~

网友:
今天刚到货的IO,换上去,还是一样的效果,不触发。

IO的73脚是“SUSB”,把这个脚脱离焊盘,这个针脚有电压,4.7V,并且可以顺利触发,只是不跑码而已。但只要这个针脚一接触焊盘,则马上被拉低至0V了。

测其对地阻值又有600左右,说明没有短路。

想要跑线路,可这个线路是直接进夹层的,找了很久也不知道是接到哪个地方的。

网友:
刚刚百度了一下,73脚待机状态就是应该为0V的,说明也不是73脚的问题,那又是哪儿的问题呢?哪儿的问题呢??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
供电的5VSB有没有

网友:
有啊,紫线、开机排针、IO芯片都有电压了。

网友:
1.南桥的3.3VSB 要有
2.32.768要起振(你先把晶体跟电容换一套试下)
3.83627 61脚要有5VSB
4.POWER ON 要有3.3或5V
5。PS-ON 83627 68脚应有跳变
6.看67PIN 是否有3.3V到0V的跳变,(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
7.看73脚有没跳变,以上条件都正常时73 应该有跳变,
8,最后查72PIN 到ATX 14脚

网友:
南桥的问题,这种情况经常遇到的.
南桥没有给IO73脚一个持续的3.3V,所以不能触发.当你把脚翘起来后,焊盘上还是没有电压的,但是悬空的IO73脚会有一个高电平,其实是IO内部自己的一个电压,IO检测到这个脚有高电平之后,以为南桥已经给出信号,所以翘脚之后反而能触发,但是会关不了机.
量一下PCI总线和IDE.USB,还有南北桥之间的AD线,看看南桥有没有空焊或短路.

网友:
我用打阻卡测PCI的CBE和AD对地阻值,有些已经短路了,看来南桥挂了。不用修了。

网友(2009-09-14):
非常好的帖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