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显卡无显示,跑码停在24,显卡出什么问题了?

楼主(2009-07-13):
现在显卡无显示,跑码停在24,显卡出什么问题了?

网友:
AGP的卡?
如果是打一下阻值吧,测一下时钟

网友:
是agp的,上次用是过热黑屏换下来,今天装上就这样了

网友:
是打对地阻值看有没短路吗?时钟没示波器怎么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