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液晶高压板故障

楼主(2009-07-14):
今天有一台联想的液晶,客户反应背后冒烟后黑屏,打开后没有异常,卸下高压板后,发现14V供电线路的线路板有一节烧断了,后又查出一个C5706烧坏,其他还比较正常,这是一个外置适配器的高压板,有一些问题向问一下前辈,这个高压板上有一个五脚的电子元件好像是8050之类的(也许记错了)12V输入,输出两个5V的电压通向驱动板,请问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原件吗?这样的故障应该怎么修??

网友:
换掉烧坏的那对C5707,补焊升压变压器就OK了
那个5脚的是LM2596-5.0系列的芯片,DC-DC的。PDF在这

网友:
今天上午更换了损坏的两个C5706,不过是用D882代换的,补焊了升压变压器,另一组C5706正常就没有更换,后试机,发现显示器亮一下就黑,然后再亮再黑,一直这么样,怀疑是保护电路起作用,是不是高压电路还有问题?应该怎样检查呢?

网友:
这是通病来的啊!修多了.

网友:
刚刚又彻底检查了一下,情况如下,四个驱动管全部换成D882,试机情况依旧,到底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于是甩开驱动板,找了一块ATX电源引了一个5V的电压,去点高压板的启动信号脚,发现可以正常点亮,而且没有什么异常,于是接上驱动板断开高压板的启动信号线,按下电源开关后,指示灯还是想刚才一样闪一下由绿变黄,不断循环。测量驱动板的高压启动信号,时有时无,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显而易见 高压板正常 驱动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