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n610c 换新硬盘报错

楼主(2009-07-14):
和硬盘品牌有关系吗?

原来是日立的,换了个希捷的。就直接报错 A disk read error occurred Press Ctrl+Alt+del to restart

又换了一个富士通的,故障如此。

但是这两块硬盘放在台式机上,都正常使用。

网上有说设置BIOS,但是恢复默认,设置启动顺序。都不行。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高手赐教啊。感激不尽。

网友:
在网上查了些资料,有说设置BIOS,有说硬盘有坏道的。

因为是新硬盘,在台式机上检测无问题,做系统可以正常进入。

但是在这个本子上怎么就是报错。

后来在朋友帮助的情况下搞定了。原来此机光驱坏了,不能在本机做系统。修复之前,系统是在台式机上通过转接口用GHOST版本G了一个文件进去。然后想拿到这个本上继续安装。

改变做系统的方法,找台机器网刻一下OK了。根据这条思路,可以把GHO文件拷入此硬盘中,然后用GHOST软件进行恢复安装。或者直接把其他机器的系统文件直接复制到此硬盘的C盘中。应该都可以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这个系统在本地安装。不能在别的地方G文件再拿回来继续安装。

好多笔记本的系统,做起来都很麻烦。乱报错。IBM的相对智能一些。是系统的问题,就报系统错误。不会像这样,直接报硬盘错误。

网友:
已解决。希望能帮助到以后遇到此问题的朋友。

网友:
要在本机上分区